华擎 P4i45D+ DEBUG五个灯都亮 代码只有一个C

楼主(2009-02-22):
华擎 P4i45D+ BIOS灯常亮 CPU有发热感 不跑代码 BIOS灯亮
怀疑BIOS坏,刷过,还是如此 各电源点MOS管均正常 问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
cpu

网友:
你的主板IO有可能坏了,前些时间我们有这样一块主板,换个IO就好了,你试试吧

网友:
我一搬修板子的顺序是,先电压<各电源的电压>再频率〈各时钟的频率〉,最后是信号〈控制信号〉还不得就丢远一点。

网友:
经过仔细观察 主管USB2.0的控制芯片VT6212L中间凸起痕迹,疑似烧坏,
立马摘除 上机 还是不跑代码 继续晕!!!

网友:
换掉电源管理芯片的两个Q BIOS灯亮 代码跑C CPU有发热 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版主师傅啊,双位代码只跑C,bios灯长亮 是不是已经跑到内存了?查内存供电正常啊 2.8左右吧。
感觉离故障点已经很近了啊 求师傅们再次指教!!!

网友:
再次把板上的大电容换了个遍!上机开、关、REST都正常且比以前迅速了,
cpu发热还正常 就是四个供电管中的两个巨烫!!!
代码跑C, P4I45D+应该是支持赛扬D2.53的吧?
已摘除主管USB2.0的控制芯片VT6212L!
现在有点束手无策了。请问楼上的要换IO么?
个人觉得不装CPU代码是0,装了CPU代码是C,应该是卡在内存部分啊!
可是内存部分供电管正常啊!其他该查些什么呢?

网友:
飞翔老师不能赐教些么?

网友:
我们那以前有一块主板,和你的主板是一个型号的.换IO就好了,你换下试吧,你修主板不爱换,这类的东西吗

网友:
针脚太密,没那个水平

网友:
你的主板IO有可能坏了,换个IO就好了,你试试吧

网友:
哎跑了一大圈还是得去换IO啊

网友:
什么跑C 啊 你换个数码卡 确定故障再看嘛 BIOS灯有时看不出来什么的

网友:
你先把coms搞到不巨烫再说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