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开机

楼主(2009-02-22):
我有一块主板,上电源不能开是,强行开机也不行。请问各位师傅是哪 里的问题?谢谢!

现在可以开机了,(是mos管被击穿了,换了5个管子)但是板子不能点亮,上检测卡不跑码,北桥芯片非常烫,型号是VIAP4M266 请问这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短路。。。查绿线接的负载。
比如场效应管子

网友:
换个电源和线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具体怎么查

网友:
必需确保电源是正常的才能查下去

网友:
是什么板子,查一下IO和南桥

网友:
现看一下有没短的地方  在看一下开机针有没有电压

网友:
现看一下有没短的地方  在看一下开机针有没有电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可以开机了,(是mos管被击穿了)但是板子不能点亮,上检测卡不跑码,北桥芯片非常烫,请问这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用万能表测试CPU的电压有没有正常和内存等电压有没有正常如果都正常的情况下可能是北桥损坏的多。。。

网友:
测一下北桥周围的电容的对地值,可以判断北桥是不是好的

网友:
用万能表测试CPU的电压有没有正常和内存等电压有没有正常如果都正常的情况下可能是北桥损坏的多。。。
引用 网友C:

测cpu和内存电压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对地阻值多少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