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6636-ac1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9-02-22):
一台IBM6636-AC1液晶显示器开机有电源指示灯亮无显示,开屏后发现电源板是715L1034-1A-1,电容有多个鼓包

网友: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图4上的这个是什么(7。5B 48)

网友:
呵呵!把所有12V和5V的滤波电容以及高压部分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掉,不管鼓包与否,再进行近一步检修,这种板子在下好久没接触过了,7.5B印向当中是一个稳压管,有的回路是起一个电压钳位的作用,具体的参数在下明天可以去找找,明天晚上我再给楼主回复啊,这种板子还是可以修的,难度不会太大。

网友:
呵呵!该元件在这块板子上是接在12V和5V之间起钳位作用的,楼主可以先拆下来测一下是否有击穿,因为该元件不大好找,如果坏了可以试试看用7V-7.5V2W的稳压管相同极性代上去看看。

网友:
1034应该是双灯宽口的,我也有一个也没有修好,电容没有问题,开机一亮一灭的。受不了

网友(2010-03-18):
我也有一个,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