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E Neo主板一插U盘就死机,而USB鼠标可以用

楼主(2009-02-22):
V星845E Neo主板一插U盘就死机,死机后必须重启才行,而插USB鼠标可以用,怀疑南桥问题,更换南桥后,还是这样,怀疑带负载能力差,更换电源故障依旧,感觉问题很怪,请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是不是U盘不行

网友:
U盘在别的机器上是好的,测试了好几个U盘了,重装了系统(好几个)也不行,测量5V电压正常,数据线都是690欧姆,数据线上电压0,就是搞不明白,为啥USB鼠标能用而U盘不能用,一插就死

网友:
有可能是u盘的usb接口和主板不兼容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插着U盘能否正常开机进系统?

网友:
插着U盘不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到V星那个LOGO就停住了

网友:
我的昂达A78GT用U盘拷数据时就蓝屏死机!刷新版bios后正常了。

网友:
电源有问题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0-03-02):
极可能与BIOS有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