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做BGA都注意啥

楼主(2009-02-22):
请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
咋没人说话啊

网友:
为啥都不说话呢

网友:
我觉得注意环境保存  以及静电干扰

网友:
我今天做的时候CPU和内存忘了拔掉居然没事而且还修好了

网友:
多来几个讨论讨论啊

网友:
板上的焊盘一定要处理的很干净。焊接的时候焊膏不能太多。

网友:
1.NF4的芯片很容易坏,做时把核心用锡纸包一下,上面温度不要超过225度.
2.如果主板变形,一般是下面温度低下.
3.如果做好之后有空焊,可以上多一点焊高.
4.

网友:
回复 网友A:

IBM X31本身CPU就是焊在板上的,所以做南桥和北桥 CPU也都没有事的

网友:
做0.6的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