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 报0175

楼主(2009-02-22):
IBM R31 报0175,谁知道怎么解决?密码狗怎么做,求助高人。最好有密码狗接法图片。
求助

网友:
google下吧,有很多资料的

网友:
Google找了没找到,晕换什么硬盘啊,报错0175是主板报错有不关硬盘什么事

网友:
太多是非法掉电造成的。用解密狗解。自做也可以的。买个现成的也就五十元

网友:
我知道,但我不会做密码狗,才求助的啊.

网友:
用打印口做:2-23,3-25,12-22
应该是这样做,不知道有没有记错,最好解了后把3421和3410也换了

网友(2009-03-25):
笔记本上没有软驱怎么用软盘呀, 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