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南桥边的阻排一般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2009-02-22):
如题,我用的是NF650I的板,南桥边的一个阻排座被我搞掉了一个焊接点,试着把这个阻排拿掉也能开机(但没有走系统),于是把原来的阻排焊回去(少焊一个焊接点),现在能进系统,可是偶尔会花屏,也不是经常,有时能开十几个小时都没问题,有时就会一开机就花屏,但如果重启又不会了,现在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侠一般在南桥边的阻排都有什么作用啊?谢谢!

网友:
你最好上个图,那样人家才可以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线路上有问题,你看下掉了点的脚到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