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存不了时间!

楼主(2009-02-22):
我是搞白色家电的,不会修电脑,买了个二手电脑,过保修期了,有两个问题

存不了时间:

如果不断开总电源,是可以存时间的,如果断开总电源的插头,就回到2006年1月1日,

CMOS电池拿出来用万用表测了,是3V,又换了个新电池,还是有这个问题,电池何时测都是3V,

如果断开电源,再通电,就不能一下子开机,按下开机键,CPU风扇一转一停,一转一停,如果过一两分钟按下重启键,就可以正常开机,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如何维修?

还有,我的17寸优派液晶显示器开机时第一屏总是向左偏一点,显示显存那一屏,512M显存,只看到12M,5看不到,进到桌面就正常显示了,我在网吧也注意到有几台电脑也是这样的毛病,不知道是显示器的什么地方坏了,如何修理?

我也是搞维修的,想自己修,朋友们可以给点指导吗??谢谢了

网友:
那个不能存时间的,应该是BIOS 的原因,刷个BIOS,现在有在windows下刷的吧,    显示器  那个看一下,可能是 显示器旁边放 大点功率的电器吧,  , 别把,音箱和主机一起放桌子上面吧,     ..

网友:
时间记不住是你的主板是BIOS记忆电路出问题了,至于你的显示波器呢是正常的,因为DOS和系统下主机输出的分辩率是不同的,你要在DOS下调整一次,在系统下调整一次,让显示器记住了这二种状态,以后就不会徧左或者徧右了。

网友:
我来回答主板不保存时间的问题。
1、电池问题。有些朋友可能会争着说我的电池是有电的,也许你的电池是有电的,但是很多电池或电池坐氧化了导致电池接触不到,所以有电也没用。解决方法:换个新的电池,把电池坐上的氧化物刮掉。
2、BIOS的问题。有些人肯能会说我的时间已经调过来了。我说的不是BIOS的时间,是BIOS的资料错误,解决方法:重新刷写BIOS。
3、如果以上两种办法还不行,那就可能是南桥的故障了。有些人可能会说我的主板点的亮怎么可能是南桥的问题,这些人我懒得去回答。
   没有说到的请同行补充。

网友:
COMS电路是否漏电

网友:
CMOS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出问题,重新刷个bios

网友:
5楼说的很详细了,再严重没工具也修不了了。

网友:
我自己搞好了,机器没有问题,是装错了,事情是这样的:
由于主板只有一个IDE口,而有一个硬盘和一个光驱,要么是数据线不够长,要么是光驱顶着主板,装不上,后来装机那个人把数据线反过来装,把黑色口接主板,蓝色口接光驱,中间接硬盘,后来几个人还给硬盘光驱设置了跳线,搞了几次搞了很久才能启动电脑,拿回来后每次到检测设备那一步就有一行出来说什么FAIL CHANGGEL 80  单词我记不太清楚了,我想大概意思是80芯啥的,

后来就是一断总电源就不记得时间了,

今天我搞除尘,把机箱前面的装饰盖用钢锯分两半,接数据线长度把光驱硬盘装在箱子上,把数据线蓝色口接主板,中间接硬盘,边边接光驱,就没事了,不过进CMOS看硬盘成了从盘了,怎么设置回来把硬盘改成主盘呀???(硬盘没了跳线帽了,)

我的光驱带有RW,是不是可以刻录的???

网友:
我的光驱带有RW,是不是可以刻录的???

是的。

网友:
很简单,有可能是电池座接触不良,把下面的弹片往上勾一勾,或者换个电池座

网友:
硬盘光驱主从盘不会引起BIOS记不住时间吧,,,

网友:
如果换了电池仍不行,一般是主板的保存电路有问题。可以先从刚上下下最新的BIOS,刷BIOS。 不行的话,只能维修主板

网友:
你先看一下跳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