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硬改损坏的问题

楼主(2009-02-22):
我的一块g4 mx440曾经自己应该专业版,id改好了 ,发现bios不能刷 ,于是换了个刷好的bios芯片,可换了后就黑屏了,用pci显卡进系统还能读出换后芯片的内容,能发现新硬件识别出专业版的卡,但单插此卡就黑屏,不能自检!gpu有温度!

我估计是焊时某个元件击穿了!因为我是用烙铁汗的! 哪位大侠有空指点一二,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显卡gpu等关键点电压的图例,希望有幸能有高人引路!在此先表示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瞎捣鼓了 ,刷回原bioa就好了  ,bios不对吗!
如果是awardbios  应该回荡2d的  ,用其他卡带进dos刷回原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修好了 ”真是位热心的大虾,先表示感谢了!
是啊,我只是期望能再次点亮它,关键是用原bios芯片都点不亮了,用nvflash刷提示bios芯片id无法识别,换芯片之前就是这么提示,我以为换块能刷的就好了,因为这卡用的是1m的主板芯片,结果仍提示id不对!不知它是如何识别id的,诊断卡停哪忘了,我现在就去跑下!

网友:
是停在2b上phoenix bios “屏幕储存器正在测试或失灵”

网友:
nvflash -4 -5 -6 ****.rom
这是强制刷新命令  从www.gougou.com      下载nvflash5.72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都试过了,关键是换上原来的bios也不能启动!

网友:
请写上你的BIOS芯片型号。
维修显卡一定要用焊台与风枪。普通的电铬铁,修卡是不行的,用来修下电源还不错。

网友:
普通的铬铁很容易把芯片这些烫坏,如果你是新手,我是有过教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AM29F040
-120JC
9543FBA  J
   1993  AMD
不过我觉得问题出在,我焊时损坏了显卡,我给显卡bios加了个座,可现在用哪个bios芯片都不能点亮了,但用pci进到系统,还能识别我该玩的卡子,也能读出bios的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我会吸取教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