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右边不显示什么问题

楼主(2009-02-22):
屏幕右边不显示什么问题

网友:
怀疑是右边的软排线虚焊了,你试着用压线铬铁压压最右边的软排线看看,还是不行,估计要专业设备修了。

网友:
垂直區塊不良(整塊TCP不良)
TCP 破裂 或 Chip 破損
: TCP 凹陷(外力造成)
: TCP lead 破裂
: 在ACF bonding處有導電性異物
: 環境不佳及外界的導電性異物
進到LCD造成
: TCP與Panel間Mis-align
: Panel 不良
: TCP 發生故障

网友:
是液晶屏与屏电路之间的联线断开了,一般业余无法修的,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线段了啊

网友:
是一个什么显示器。如果是crt显示器(台试),你就在显示器上复一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