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也需绿化?解决电脑噪音大的办法

楼主(2009-02-22):
打造自己的静音电脑,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只需要在几个关键的配件上稍加选择,就可以轻松实现。
  电脑的噪音,无外乎来自这几个方面:电源风扇、CPU风扇、机箱风扇、显卡风扇的噪音;硬盘和光驱转动的噪音;共振的声音。我们听到的电脑运行时的“嗡嗡”声,就是这些声音的叠加,要有效降低电脑噪音,单独地使用一款静音电源或者是静音CPU风扇,往往并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需要从每一个噪音源入手解决问题。

      1、风扇噪音的消除

      电源风扇与CPU风扇噪音是主要的噪音源。电源风扇噪音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直接购买一款静音电源就可以了。

  电源风扇降噪的手段一般是降低风扇转速,而CPU风扇如果降低转速,势必影响到CPU的散热,因此CPU降噪方法主要还是在于轴承的润滑以及扇叶的结构设计。由于CPU风扇的高转速,使得CPU风扇噪音值要达到静音电源的水平还有点困难,但我们还是尽量选择具有静音功能的风扇。当然,自己动手给风扇轴承加点润滑油也是很好的办法。

  显卡风扇和机箱风扇产生的噪音相对小些,不过机箱内安装了太多的机箱风扇,也会增加电脑噪音。尽量少安装风扇是降噪的有效手段,不过对于那些必须安装多个机箱风扇的电脑,可以选择一些大直径低转速的机箱风扇。

      2、硬盘或光驱噪音的降低

  由于硬盘技术的提高,硬盘读写数据时烦人的“咯咯”声已经基本上听不到了,不过某些硬盘转动是的“嗡嗡”声也是比较可观的。目前,硬盘厂家也陆续推出了一些静音概念的硬盘,如采用“液态轴承”技术的希捷硬盘和三星V系列硬盘,都是不错的选择。

  光驱的噪音问题往往难以解决,某些光驱的噪音甚至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用部分朋友的话说,读光盘的时候“就像直升机一样”。一些朋友安装了像DVD-ROM Utilities的软件,在使用光驱,主要是观看影碟时,有效降低了光驱噪音。

      3、 共振噪音的消除

  并不是每台电脑都会产生共振噪音,消除共振噪音的方法其实很简单,调整机箱的放置位置或者增加一些软垫子就可以了。在机箱内部增加吸音棉不是一个好方法,这样往往会影响机箱的散热。

  以上只是常用的方法,其实大家多动点脑筋,噪音问题就算不上“问题”了。

网友:
风扇降噪还可以通过加润滑油的方法解决。

本人有自创的加油法,普通的风扇均可加油降噪,除前几年的七彩虹的显卡外。

如果风扇在早(前)期有噪音不及时解决的话,到后期轴承磨损了再加油于事不补的。

网友:
光驱降速  实际上其读数据的速度就下降了,不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