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显示器会花屏

楼主(2009-02-22):
 本人有一台DELL的机器,显示器为15"液晶,最近出现这样的问题,刚开机时屏幕正常,大概5分钟后屏幕会有闪动,并会出现一条条的竖线,这时就看不到桌面了。把显示器电源关掉再开又好了,但再过5分钟又出现之前的情况,我想请教一下大家这是屏坏了吗?还是控制主板坏了。还是那个电压不对造成的。谢谢!

网友:
这种现象多数是屏的问题。可以用通用驱动板试下,如果换上故障解决,那就是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我们店14' 的有个是这样的情况,一拍或是动动屏线就OK ,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