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好几张GF5700花屏心得

楼主(2009-02-22):
新手修好几张GF5700花屏心得
手上工具是一把上锈的电烙铁
一个电吹风一把牙刷一瓶工业酒精
四个腾龙128M  128BIT显卡花屏有时点不亮的
拆下散热片
用牙刷加酒精刷四片显存的引脚
后用电吹风吹各引脚几分钟
后在背面吹GPU几分钟
电吹风离的很近
风有点热把电吹风口的塑料吹化了
上机OK!晕啊!
这样也修好?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事实真的好了!
还好没有显存坏了的
要不就不行了
还要学具体维修经过啊
还有几个256M的PCI-E的不敢这样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运气不错  ,但叫你说得这种现象,用酒精刷好的,dos下、2d下应该是不花的,只有在3d下花的
现存引脚之间有杂物,高频信号相互干扰来着,最好加松香拉焊一边显存,可确保无后顾之忧

网友:
呵呵,这样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多谢指导。
由于比较多
而且没有热风枪现在就这样用了
知道了怎么修了!
手上还有两个PCI-E
速配NV GF 7300LE128MB
讯景GF7300  512M DDRII

网友:
先洗洗板也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