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板8I848P-G不触发

楼主(2009-02-22):
GA8I848P-G 不触发,有待机3.3V,开关针PSON有5V,晶振换过,谐振电容量过正常,PSON到IO线路正常,因为开关短接,IO连接PSON有跳变,3.3V--0V跳变,IO连接南桥的,,有3.3V,,有跳变,3.3V--0V.
IO连接电源14针,,电路没有跑到,不过有5V,直接把IO的这个脚短接地也可以触发,不过相当于强行触发.说明了电源绿色线到IO线路正常吧....我怀疑是IO的问题,我在能触发板上拆下的IO..我换了IO,还是不触发.我在好的板上量了,都正常,就是不触发.问题在那里呢???
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啊???但是为什么也有3.3V的跳变呢...不明白..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不上电故障
如果排除了外围电路的可能,那就是SB的问题

LZ
IO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IO是IT8712F-A...

网友:
要用同型号代换,同时保证焊接没有问题,那样的话 可能就是南桥不行了

网友:
额,技嘉的板子是专用I/O,型号下面一排的编码最后两位是GB才可以用,,别的牌子的板子的都不行,必须从技嘉的板子上拆才可以

网友:
IO我是从同型号的技嘉主板拆下来的..焊工绝对没有问题,,,,,C373去掉没试过.......你们试过没有呢...?
代换以前型号是8712F-A ...........GXS....我用的也是8712F-A ...........GX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