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笔记本画屏加焊后机器不启动

楼主(2009-02-22):
toshiba m40-185的
笔记本
,一开始拿来的时候是花屏,加焊显卡后,机器不能开机
按下开关2秒钟自动关机,屏幕没有任何显示,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希望大家帮帮忙
笔记本

网友:
花屏是液晶显示器产生的还是显卡的花屏?
GPU脚有开焊或显存坏会出现乱码之类的花屏.
你的可能在加焊过程中焊坏了GPU!

网友:
先插测试卡看是否跑马,跑就换显卡吧,不跑可能在做的时候把其他东西都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