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正常,VGA黑屏求助!!

楼主(2009-02-22):
X300显卡,VGA在进系统之前一切正常,但进系统后黑屏,有登陆音,换DVI接口后一切正常~~~,VGA进步了安全模式~~~DVI一切正常~~~求解和维修思路!!

网友:
那你从vga模式进一下的  看看
实在不行就不要修了  买个转接头5块钱省事

网友:
查接口电压

网友:
RGB HS VS 如果正常 就是GPU坏了

网友:
看来是GPU的问题了,加焊GPU后情况一样。

网友:
检查更换74hc08

网友:
最后是解决了!由于b通道的第一块显存问题引起的,问我如何测出?蒙的,一般都是A , B通道第一颗显存有问题才让显卡出些古怪的问题~~~~用MATS检不出问题,只好试换第一颗显存,运气还是有的~~~换B通道第一颗显存后故障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RAMDAC信号电平过高引起也就是说GPU控制器内存不良或者低滤波电路有问题
你测试软件应该用R3而不是你说的M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