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板的鬼见悉tl494CPU供电

楼主(2009-02-23):
本修的494供电的比较难修,修复率低,有一次见到一块杂片的用494供CPU的815板,超市收银用的,一看上管坏,把铜泊都烧断了,把对管换,494,推动一对小三极管换了上电,可以跑码入到bios,以为收工,一闻怎么这么臭啊,一看那管上面的锡都溶了,比风枪吹还厉害,确定CPU没有坏,一测阴值只有7欧了,除了表的误差基本是通的,想不通,如果是北桥坏了应该不跑码,但能入系统为什么阻值那么低,后来叫客户换板算了

网友:
如果是跑码了,一般短路的可能很小,只是你测量的表可能误差太大吧

网友:
锡都化了,还是有短路的地方吧,要不然电流不可能这么大吧

网友:
已经叫客户换板了,但用了不久又拿来说不行,又是上管烧,开始怀疑cpu打算给他换个cpu

网友:
换下MOS管。。上电看电压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