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ms5是否异常的判断依据。

楼主(2009-02-23):
ms6566主板,各大电压,时钟,复位均好,32.768和14.318波形均正常,经查ddr vtt power处一3055G极电压为0,再者ms-5芯片第7脚i2c-clk无波形,是否这里出了问题?其他南北桥电压均大致正常,问下面的维修方向?cpu座所有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均可,偶有几个对地短路,排除虚焊,开机后,北桥稍有发热并不烫手。其余资料,若要,可以提供。有一个场管45N03它的G极连MS5的15脚(VRAMDRV2)待机电压实测9.5V,ms5是否异常的判断依据,大家讨论。
谢谢大家,该主板送来的时候,给人家换掉了bios芯片,原来是sst的,换成了inter的,我也刷过bios,今天拿了一块同样的板子,发现bios芯片不一样,经替换正常开机,呵呵,原来如此。

网友:
看不懂图  不过佩服你

网友:
该管G极电压应为5V,我没记错的话

网友:
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ms5是否异常的判断依据如何呀?

网友:
MS-5控制的场管G极电压如果为0
在排除了场管损坏的可能性下,可以判断MS5坏
当然如果所有KMS5控制的供电点都不正常,那还要检查MS5的工作条件

网友:
谢谢大家,该主板送来的时候,给人家换掉了bios芯片,原来是sst的,换成了inter的,我也刷过bios,今天拿了一块同样的板子,发现bios芯片不一样,经替换正常开机,呵呵,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