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禁止U盘启动

楼主(2009-02-23):
如题,BIOS加密码设置为硬盘启动是老方法,但也可以通过放电解决。
新的主板通常有个热键直接选择启动媒体,这个头大,不知道密码也可以用U盘启动了。
还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
一般U盘启动是要特意去设一下的,好像没有你说的那样吧

网友:
不插U盘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