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F5050 开机 热一会屏幕会慢慢的变成白屏

楼主(2009-02-23):
清华同方F5050 开机 热一会屏幕会慢慢的变成白屏外接正常,北桥做了 集成显卡。系统新作的 内存也换了 加焊了但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显卡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出在屏和屏线上。我上次也修了一个同方的机器,换了屏不行,后来换了屏线就好了

网友:
检查屏与显卡之间线路,LVDS,屏线,元件不稳定.

网友:
屏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把LVDS总线的电容换掉。

网友:
1.先清洁屏线触点接口(LVDS)
2.如果清洁触点后,仍是这样,最后重点检测LVDS信号的中时钟信号,查有关时钟信号电路上的元件是否变质,电容软击穿

网友:
我都遇到好几个这样的问题了
如果白屏时3V还在的话,就是瓶坏了

网友:
现在 开机 屏不亮, 跑代码 是D4 内存换了 坐加汗了 也清洗了,用洗板水还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