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键盘点不亮

楼主(2009-02-23):
一张华硕P4P800S-X主板,不插键盘可以点亮,插上键盘显卡报警的声音,并且检测卡的灯狂闪;(直插鼠标没问题);在点亮后插上键盘听见喇叭有那种像是键盘卡住的声音,检测卡的灯狂闪,键盘换过,排容取了,io也换过了,键盘接口换过,排阻也查过,还是故障依旧,从电路图上看和PS2相关的也就这些元件呀,不知还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个USB接口的键盘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当然行了,可这是不得已才会用的办法啊!现在还是要想办法修好啊!

网友:
是否打过阻值,正常后再开机

网友:
打一下键盘口的阻看一下对不对 要不是就是I/O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