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问题!~

楼主(2009-02-23):
小弟 有块主版 ,用四位诊断卡测试 出现A7A6 代码 ,在网上搜到资料说是内存奇偶数校验没有过,说是 CMOS 放放电就行了 ,但是我 放了一夜的点  按上电池 启动 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先清理槽子,在替换内存

网友:
跑A7的板子我修过2个   一个是内存  一个是显卡  都是供电问题  换个MOS管解决的  你的也试下看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问题

网友:
小弟我 用别的  U  在这上边 都跑动了  还是这些配件呀,  但是 原来 这块板子上的U 是 P4 的

网友:
说不清楚故障原因!怎解决?

网友:
是内存吧,重插一遍或者换条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