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冠盟GMI848PM-775/N主板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9-02-23):
冠盟GMI848PM-775/N主板内存供电只有2.4V,不插显卡,诊断卡能过C0,插上显卡,诊断卡不过C0,内存供电管替换过,无效,请高手指点。
想刷主板BIOS试试,正在寻找中。

网友:
重新试了主板,加电,不插诊断卡或将诊断卡插在第二各PCI槽(有三个PCI槽)可以点亮,但反复重启。

网友(2010-04-01):
怎么测内存供电啊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