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69VC,黑屏

楼主(2009-02-23):
今天修了台17纯平故障很怪。请各位帮帮忙,故障是显示器连接主机时。开机前面显示主板自检一切正常,要到XP滚动条走完就黑屏,电源指示灯变为黄色,。另外再用一个显示器接上主机也会引响好显示器不显,但是我用好显示器接上主机启动到桌面。再换方正769显示器一切正常。图像一切正常,只要是接上769显示器启动就不行。我试好多次都是这样,请各老大帮帮忙分析一下,小弟在此先谢过.

网友:
把VGA 信号线的12和15针断开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