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6566显示C0请教怎么办?

楼主(2009-02-23):
V星845U C 主板,开机查电各路供电正常,风扇转。诊断卡显示CO请问高手怎么检修?先谢谢!
主板

网友:
按CPU座的同时,点触发开机,看能不能跑码

网友:
试过不行。是不是BIOS不过?

网友:
像这种主板C座坏得多~BIOS可能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