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 屏幕暗,无菜单

楼主(2009-02-23):
联想9klr 视放问题黑屏,更换LM1269后,出现屏幕暗,调包亮以后有回扫线。
而且没有菜单,亮度 对比度等参数还能调。
郁闷中·~~~~~~~~~~~~~~~~ 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黑屏

网友:
再更换一个LM1269

网友:
谢谢版主,我昨天就试过啦 ,可惜还是一样啊
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先看看屏显电路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更换OSD芯片试一下。你这个应该就是OSD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是PHILIPS的机子没有菜单是行逆程脉冲没有进MCU,是包下面的一个稳压管烧了,你查查看,还有亮度有的机子是调G2但有的机子是RGB三枪增益来完成的(如三星743这类机子)所以你要具体看看电路再说。祝你好运。

网友:
谢谢朋友的支持
字母都是一样的, lm2480也换过啦 还是没有变化
高手高手~~~~~~~~~~~~~~~~~

网友:
查一下G1电压

网友:
G1电压是-40V 是不是有点高啊

网友:
机器现在亮度正常啦,图像有些枕形失真, 还是没有菜单。
另此机器尾板上除了1269.2480.2469 外,还有一个56c1131-27
这个块有什么作用啊,会不会这个块的问题啊

网友:
没有菜单是你的LM1269型号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