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H

楼主(2009-02-23):
華碩A8 INTEL系列經常發現+3VS短路
拔起發燙的IC後情況還是一樣
請問有哪個地方比較容易壞呢
謝謝...
Intel

网友:
我修到一台是北桥3.3短路了

网友:
北橋+南僑+音效IC都已拔起 還是一樣

网友:
都拔了还找不到短路 ? 那这 板子没得修了。差短路的办法很多,为什么先拔桥呢?

网友:
有些什么办法,楼上能举例说明一下吗?

网友:
發燙的一定先拔
之前的經驗有拔北橋和音效IC好過的經驗
不過
如果拔北橋+音效IC沒用
那就真的沒舊了
不知道有哪位高手有不同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