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 1代内存我的经验!

楼主(2009-02-23):
1.首先要自制一个简易的内存SPD刷写器,这是为以后刷写spd 方便!
引用"jlhdcwl"兄弟的图

2.用编程器反复读spd 看是否能正确读出,原24芯片里的内容,如果每次读出的内容不一样,或读不出24芯片里的内容,那很有可能是这个24芯片出问题了,这样就可以换上一个24芯片,重新编程,90%内存会修复!
3.如果能正确读出spd 的内容,这样就要用到rst 软件来测试,看哪一个颗粒坏了,换掉即可!
4.如果用好的内存也带不起来,这种有可能坏的颗粒太多,就只能用内存检测仪了.

网友:
关于第4项.我还没有好的办法,不知道谁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说出来分亨一下!

网友:
有人说第四项可以利用打阻值的办法测试内存颗粒是否短路,我试了几次还没碰到颗粒短路的!

网友:
我见很多人刷内存只露出SPD下面的4个脚,其他部分用纸或透明胶带沾上。进系统就能刷

网友:
楼上的,对于SD的可以,DDR的在INTER上会报警不开机

网友:
用热风枪把它吹下来,放到转换座,然后接到编程器上去读写,完了后再吹回去也不是很难吖..

网友:
5楼的你正好说错了,我做了一个ddr 的使用,一直很正常,这样可以省掉焊接24芯片

网友:
感謝版主分享 利害改造方法

网友:
记号,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