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 晶振无电压

楼主(2009-02-23):
金华表哥寄来一块IBM  845主板      查   IO发温   换后还不开机   再换还是不开机  再细看串口集成块也有鼓起来了  拆下  还是不开机      查FW82801EB有3点3伏电压送入   晶振脚无电压无波型 不起振      接理说   本桥有电压送入晶振肢必有电压输出     我看是桥坏了情况 拿去二个朋友看了   也只有说桥了      在这    想问问大家     是不是桥坏了        请大家多多发表    谢谢

网友:
忘了说了   本桥外观看去正常     桥无温度     阻值也和好的板对比了一下    没多大出入

网友:
桥没有电压,看给桥供电的芯片有问题没有,还有看主板有短路的没有,像主板烧得这么厉害的桥有点悬哈。

网友:
光上3伏电池    晶振脚也没电压     百分百桥坏了

网友:
要是换了晶振不可以那就是桥了

网友:
桥坏了,换個

网友:
修修没意思了    当坏板出了    有些收二手主板的   30块回收      只要肉眼看不出桥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