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开机电路检测流程

楼主(2009-02-23):
实践的几点上传一下。

网友(2009-08-22):
缺的就是这个我实践有,,但是不会理论乱捣鼓的,,,现在终于知道了

网友:
下载也没用,打不开啊

网友:
最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2009-10-12):
这个电路是最觉的故障。

网友:
十二分反感这种做法(一点小文件就做个包,浪费大家的时间跟下载分)
全文如下:
开机电路检测流程
测量 ATX 电源接口的红 5V ,黄 12V 是否严重对地短路。
1 :南桥附近是否有 2.5V , 3.3V , 1.8V 的待机电压(南桥不同,待机电压也不同)
2 :实时晶振是否起振(两脚是否有 0.4V 左右电压)
3 : CMOS 跳线中间引脚是否为高电平。( CMOS 是否设置正确)
4 :测量 POW 开关处是否有 2.5V 以上高电平。
5 :短接 POW 开关测量是否有低电平触发南桥成功( W83627HF 除外)
6 :查绿线到南桥成 I/O 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
注:开机电路中易损元件:
( 1 ):与开机电路相关的门电路,三极管。
( 2 ):给南桥提供待机电压的正电压稳压器或其它供电元件。
( 3 ):与 I/O 或南桥。
维修实例
1 . GPS - 810C ( E ) J :测试点正常不工作,刷 BIOS (用联冠 810T )无效,后查北桥供
电的 3055 场效应管损坏,板上标识为 Q4 ,更换后 OK 。
2 . - P4 主板:型号为 Titan667 。
测试卡从 C1 到 B0 ,测试卡过 C1 ,表明 CPU 已经工作,检测内存不过,查内存的供
电,发现它的负载电压只有 0.85V 。正常应为 1.25V ,查其与 Q96 , Q97 两个场管相连,
摘下后测得 Q96 为软击穿,更换后故障排除。
3 . - 810 主板不能点亮
测试卡从 D3 到 00 , DE - 00 循环跳变,这种故障表明检测内存不过,经查内存的供
电,时钟,复位,片选,行,列,选信号均正常,于是目测主板,将 CPU 与风扇除去,
发现风扇卡与主板之间有划痕,且已划段 3 根线,经补线后,加电测量,一切正常。
4 . -精英 K7VMA 主板;主板上有两个 CPU 风扇接口,插其中一个自动断电,查不正
常的风扇接口,发现其 5V 由 D4 二极管供给,二极管正向端连南桥,由此怀疑南桥中
的温控电路出毛病,将其二极管摘除,将风扇 5V 端与 D5 的负端相连后,故障排除。
5 .精英 P6 - IEAT 或 P6 - IPAT,815EP 主板开机不显,各项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多为南桥坏。
(通病)
6 .磐正 AMD 主板进入系统后自动关机,更换 CPU 风扇后,故障解决。
7 .-华拓主板开机自动进入 CMOS 设置,插 dassic 跳线跳错。
8 . P4VSD 主板上 AGP 显卡不亮,插 PCI 显卡可正常工作,不加显卡时测 VDDQ 电压为
3.3V ,加上 4 × AGP 显卡再测为 2.26V, 正常时应为 1.5V ,故判断 VDDQ 供电管有问
题,更换后,故障解决。
9 . K7TPRO 主板;检测显卡时,代码过 26 不亮,查其 VDDQ 电压不正常,更换供电管
后故障依旧,此时,想到它的控制电压输出部分,顺线路,找到其中 431 控制,更换
431 后故障排除。
10 . GA - 8LD533 ;故障现象,开机各测试点均正常, CPU 不工作,用 P4 测试座测量,
大面积信号线不亮,按压 CPU 座,信号线部分正常,故判断 CPU 座虚焊,加焊后故
障排除。
11 . MS - 6153 主板;开机后 CPU 不工作,测 CPU 工作电压无, Q1 的控制极电压为 0.45 ,
Q2 的控制极电压为 1V ,更换电压 IC 后,故障排除。
12 . GA - 8IE2004 ;故障为显示到检测硬盘处死机,有时能正常通过,但会死机,目测内
存附近供电处的二极管烧糊,用 5817 代换后,故障排除。
13 . MS - 6551 ;故障为插 CPU 有复位, PCI 没复位,插上测试卡,复位灯常亮, BIOS
灯与 FRAME 闪烁,此板 PCI,AGP 与 I/O 为一路复位信号,摘下 I/O 后,复位正常,
故判断 W83627HF I/O 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14 . PCCHIPS MB815AT 主板;故障现象,走 26 后,死机,测试卡上 FRAME 及 BIOS 灯
熄灭,再点 RESET ,复位灯常亮,但无法关机,此故障多为 BIOS 程序损坏,但此板
的 BIOS 无法找到, ECS 的 P6BAT 主板的北桥, I/O 型号与此板相同,刷进去后,故
障排除。
15 .硕泰克 875 主板;测 PCI 处复位电压为 0.45V ,经查电路,它经 14 门电路与南桥相
连,更换后,故障排除。
16 . ASUS 主板; P4266E 845 芯片阻,故障为 PCI 没有复位,而 CPU 无复位,首先测
北桥 2.5V 供电不正常,更换内存部分的 4500 场管后, 2.5V 输出正常, CPU 上仍无
复位,后查南桥的 1.8V 工作电压只有 1.25V ,此电压为 1117 提供,更换此稳压器南
桥 1.8V 正常, CPU 复位也正常,故障排除。
17 . EP - 3PTA 主板;故障为:无主供电,首先测 Q1 G 极,无控制电压, Q2 有 10V 左
右控制电压,更换电源 IC 后,故障依旧,分析可能是有电源 IC 被其它元件输出控制
电压,其它元件损坏导致电源 IC 不正常,查内存供电管,发现此管 D 极有 3.3V 供电,
G 极有 10V 左右控制电压, S 极无输出,更换此管后,内核电压正常,主供电也正常,
故障排除。
18 . TM845GL 主板;不过内存,代码走 A8 ,查内存供电正常,刷 BIOS 故障依旧,更换
IO 后,故障排除。
19 .众成 P4 主板;上假负载测试点正常,上 CPU 后,主供电后 2.03V , CPU 不工作,电
源 IC 型号为 5093MTC ,更换后 OK 。
20 . MS - 6154 主板; CPU 不工作,测试点均正常,上 P4CPU 测试座,发现大面积信号
灯不亮,按压 CPU 座后,有部分灯能点亮,故判断为 CPU 座虚焊,加焊后,故障排
除。
21 .宏基品牌机主板;芯片阻为 SIS620 ,故障为无法进 BIOS ,此机进 BIOS ,需按住
CTRL+ALT+ESC ,屏幕显一下后,进入系统,此板有- JP6 跳线,根据跳线说明是
PASS WORD 跳线, 1 - 2 CHECK , 3 - 4 BYPASS ,原状态为 1 - 2 ,跳至 3 - 4 后可
进入 BIOS 设置。
22 . GA - 8LD533 主板;目测内存供电管烧坏,更换后,机子回正常启动,但是一会儿关
机,一会儿开机,此板 I/O 为 IT8712F - A ,更换此 I/O 后,故障排除。
23 . J - 6157CS 主板;键盘 鼠标口不能用,用对地打阻法测量,发现供电脚的对地阻值
为无穷大,更换与其相连的电感后,故障排除。(此板通病)
24 .-杂牌 810 主板;故障现象为 CPU 不工作,经测量为无 CPU 主工作,测供电部分的
回效应管, Q1 Q2 的控制极,无控制电压,更换 RT9227A 后,输出正常,故障排除。
25 .杂牌 810 主板;加 CPU 内存测可点亮,加上硬盘测时,画面只显示第一屏,然后光
标一直闪动,拔掉硬盘后,可以显示第二屏,(显示 CPU 硬盘等信息),找到同样主
板测量 , 正常主板 IDE 信号线供电在 4V 左右,而故障主板只有 1.5V ,此主板的反面
有断线,被人连接过,显得很粗糙,重新补线后再测量,供电正常,故障排除。
26 .- TNT2 显卡;故障为测试卡代码走 26 后开机不亮,这种情况,首先用对地打阻法来
判断接口的三基色和行 • 均信号正常,再测晶振有无起振,也正常,这时想到的就
是供电了,此显卡给主芯片供电为 2.5V ,实测只有 0.5V 左右,经查线路发现,是 3055
场效应管输出,测 3055 的 D 极,发现只有 0.5V ,此脚为供电脚,无意间测得 D 极下
www.eastrepair.com
面的 PCB 板处有 3.3V ,很明显为虚焊,经加焊后,故障排除。
27 . TU815EP 主板;故障为进系统死机,根据以往经验,怀疑可能是供电不足,时钟频
率不对,电容滤波不良,主板虚焊造成的。
排除过程:按照维修方案中提到的,先测量内存供电,发现 3.3V 正常,用频率计测
内存时钟为 44MHZ 左右,用万用表测电压为 0.9V ,怀疑时钟芯片的供电有问题,经
测量发现供电 3.3V 正常,(此主板无 2.5V 供电),再查内存与时钟之间相连的排阻为
22 欧姆,其阻值正常。用二极管挡测量与其相连的贴片电容,发现其两端阻值只有 6
欧姆,更换此电容后,故障排除。
28 .杂牌 810 主板; I/O 为 W83627F - AW ,时钟 IC 为 W83194AR - W, 电源 IC 为
HIP6018BCB ,故障现象为 CPU 不工作,测量 CPU 工作条件,发现外核电压为 2.05V ,
正常应为 2.5V ,经查, 2.5V 是由 431 控制 IAM 三极管输出,更换 431 后, 2.5V 输出
正常,开机后仍工作不正常,测 3.3V 只有 2.8V, 换时钟 IC 后,故障排除。
29 . U8798GRAND 主板;故障为无 CPU 主供电,此板为两项供电,两阻场管由 HIP6602BCB
控制,主电源 IC 型号: ISL6556BCB ,更换 HIP6602BCB 后,故障排除。
30 . GA - 8PEMT4 主板;故障为 CPU 不工作,测量测试点发现, CPU 时钟一个为 0.3V,
另一个无电压,用测试座测量,发现瞬间测试灯无复位,有时钟,过一会儿有复位,
而时钟灯灭,再次关机,开机测量,测试座的反应为,瞬间正常,然后为只有少数灯
亮,更换 I/O 芯片后正常,( I/O 为 IT8712F - A NOCKGIGB ) ;( 技嘉主板 I/O 简称
IT8712GB ,不可以用普通 IT8712 代换,有些代换后不能正常工作 ) 。
www.eastrepair.com

网友:
下载也没用,打不开啊

你的电脑上要安装PDF阅读器,比如adobe reader.

网友:
晕哦,搞得这么复杂,像15L的这样多好,15L的我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