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调节亮度图像大少变化

楼主(2009-02-23):
CRT显示器调节亮度图像大少变化。这个问题是因为显像管坏还是高压包。我记得我师父告诉我是显像管坏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高压包、二次电源电路

网友:
检查ABL电压是否正常.如异常可代换高压包

网友: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按键  先确定控制没问题  再查

网友:
http://shop57138427.taobao.com
我的淘宝小店,欢迎大家惠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