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显卡TI4200故障

楼主(2009-02-23):
有一个显卡:翔升TI4200 -8X/64M
故障现象:开机后显示屏会慢慢变暗直至没显示.
说明:1,显示器是好的.
        2,此显卡以前是好的可正常使用,后因风扇坏了不知道,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上述问题.
我想知道是不是烧了还能修吗?还会有其它原因造成上述问题吗?要如何处理?谢谢!!

补充一下:
我把金手指用象皮擦了下,开机运行了2个小时后,发现屏幕有时会有闪烁横条(不是很明显),再往后屏幕就有点暗下来了...

网友:
你把GPU补下焊  在试试。应该是虚了

网友:
还会有其它原因吗?

网友:
TI4200大多空焊

网友:
确定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加焊gpu

网友:
有时间拿到基地(杭州)去看看,不知是否愿意修,我可不会加焊GPU.

网友:
不会是金手指有接触问题吧?

网友:
刚做的测试如下好像没什么问题?
MATS version 2.35.  This test may take a few minutes...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A[31:0]               0
FBC[31: 0]              0
FBC[31: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