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的电源问题

楼主(2009-02-23):
我有一台长城的电源紫色和绿色有5V输出。但绿色和地短接后电源不启动,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辅助电源的原因?

网友:
是不是辅助电源旁边的电容问题?看看是不是从下面鼓出来了!

网友:
上个图方便说明.首先要查+5VSB电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要测TL431和光耦,还有辅助电路。确定辅助电路的初级无故障。再断开辅助电路的整流二极管D21 FR103的负极,测其负极是否有15-26左右的电压。如正常,将其接好原状,按红线的流程测A点和B点,确定有上述电压,之后再按绿线测D点(494的13、14、15都可以)确定有5V的电压(494损坏无电压出),因为这些测试点的电压直接影响开机的成功。如有不正常的话要查相应的元件。电压正常后要测494的4脚是否为低电位(2.5V以下,低电位为启动).颜色线的箭头为电流走向.修ATX一定要其辅助电源工作正常,才开始查主电源电路.

网友:
莫明大师说的很对吖,测一下494的4脚有没有+5V,如果有短接一下风扇还不转就要拆肖特基二极管排,测过没问题,就要拆主电源开管关,想信检测完这两排管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电源坏大部分都修不了,只有电容鼓包漏液什么的能修了....基本都是烧糊了...再就没修的价值了..买个在几十快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