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370主板上假负载,2个复位测试点一个正常一个无高电平

楼主(2009-02-23):
一370主板上假负载,CPU供电、时钟、PG均正常,2个复位测试点一个正常(高电平,有跳变)另一个无高电平,PCI、AGP均有复位
请高人指教

网友:
测低电平的那个复位点阻值无穷大,好像有开路
Q2 S级无输出,输入2V,G级0.5V左右
Q1输入5.21V,输出2V,G级0.3V左右

网友:
还发现一问题:明明CPU风扇插座上有12V的电压,可是接上风扇缺不转,风扇是好的。

网友:
顶上去,请高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