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DELL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02-23):
一DELL 1704FPTt 显示器亮半小时就自动黑屏,刚黑不管它,等一会关闭电源在打开又能用一段时间,如果刚黑屏就关闭电源在打开,就会立马关闭,
    像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问题?
    看高压板是没什么问题,也没测出问题,求助。。。。

网友:
用灯管带换一 下。看情况怎么样

网友:
现在手头没有灯管,有可能是灯管问题吗?
我现在把高压板上全部加焊,正测试中。。。

网友:
多半应该是高压板虚汗的问题,要不你用一快通用的高压板代换上去试试,这样问题就比较清晰了!

网友:
哈哈。我修好了。就是虚焊问题。
我也没看出来哪里虚焊。我把高压板上所有带脚的全部加焊了一遍。。。OK》

网友:
錫點皺紋 裂紋 起泡 烙鐵一接觸錫就收縮起來就是
通常不止一兩個地方
全面補焊是對的
但把舊錫吸掉換上新錫會比較耐用
有時零件的接腳也要把氧化物除去

网友:
是的,我也碰到很多类似的问题……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虚焊引起的   就不知道 多花点成本把焊牢点不行么??

网友:
这种故障,先要把机器打开再说,要先观察看有没有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