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5T3的问题

楼主(2009-02-23):
大家好!我又一台明基Q5T3的显示器,开机屏幕暗而且图像模糊跟胶片一样!屏信号是LM15OX08,我换了万能板加高压板,可是还是同样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屏幕暗是不是灯管的原因,字迹模糊是不是程序没刷对,

网友:
换了灯管的,还的老样子!!!

网友:
要不要朝向屏的問題想一下

网友:
如果通用板和原装板都一样的问题,应该还是屏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像胶片一样?是不是颜色反过来了?用通用板也一样是吧??屏坏了。

网友:
O(∩_∩)O谢谢!!大家解释!如果是屏坏了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吗?屏好像就是一片阴影,背光射不出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