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zzy: Dell 640M触发掉电怎么修

楼主(2009-02-23):
待机电流0.00,也可能是电源精度不够,显示不出来。按下开关后电流从0.00跳到0.02,再跌回0.00。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
查进EC的MAIN_PWR_SW#没有问题,但出EC的SIO_PWRBTN#没有动静,说明EC的工作条件不足。
查EC的工作条件:EC有两个供电,待机状态下我们只需要关注它的其中一个供电VCC0,这个由MAX1615这个LDO提供。这个供电没有问题。
晶振也正常起振。
LID_CL_SIO#,这个信号有电压。
ACAVIN这个电压应该是一个适配器检测电压,这里也有电压。
两个I/O芯片也换过,TPS5112也换过,充电IC也换了,但还是触发掉电。何解???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我

本本波 -4 灌水

网友:
1.5V和1.05V电感对地值比正常的板少10欧正常吗?

网友:
做过南桥也不成

网友:
难到没人知道

本本波 -4 灌水

网友:
高手在那里啊,我等着救命啊!!!

本本波 -10 恶意灌水

网友:
点解没人回答???

本本波 -4 灌水

网友:
版主们干吗不说话呢?指教下吧!!!

网友:
你自己都那么激动了 谁还有心思回答你? 发问题出来有人看到会的自然会回答你  你一贴挨一贴的回叫人看了都心烦 还怎么回答你?

根据你字面的理解 你的机器根本就是不触发 哪里能叫做掉电? 按不开机来修 慢慢找问题 急有什么用? 还说什么救命? 修不好会没命吗?

网友:
版主:修不好是想不开了,查了好几天真的不知往那里查了。是不触发我写错了,不知那个信号不正常想请教下大家。除了上述几个工作条件还有其它的条件吗???

网友:
我这也正又一台 故障一样 开机就断掉 左边三个灯亮下就断掉了 电流0.05 查了很久了

网友:
你还是查查 待机电路 和开机电路吧!   估计是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开机电路 和待机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查是否有ACAV_IN,3/5V alw待机电压

网友:
ACAV_IN信号有,3/5V alw待机电压是触了才有的,
查进EC的MAIN_PWR_SW#没有问题,但出EC的SIO_PWRBTN#没有动静。
待机EC只需要一个供电VCC0,这个由MAX1615这个LDO提供。这个供电没有问题。
晶振也正常起振。
LID_CL_SIO#,这个信号有电压。
ACAV_IN这个电压应该是一个适配器检测电压,这里也有电压。
除了上述几个工作条件还有其它的条件吗???

网友:
你这种故障属于不加电,而不是不开机。3/5V alw是在PWR_SW#之前的,插电就有,也就是按开机键之前就存在。所谓的“触发”,我不懂。

网友:
这两天我也遇到DELL 640M按下三灯同时亮同时灭,查了好久发现,跟CPU 有关系。
拆下CPU 加焊CPU 座子。重新安装CPU后,能正常开机。
测试:将CPU移除,按电源开关,三灯同时亮同时灭,现象如送修时。
装好CPU后,正常开机。
提醒:在维修的时候应安装好CPU。

网友:
顶一下楼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机器问题不是18# 这样的 他的机器是3个灯都没有亮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查不到。。 有哪个高手 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