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用了三个月有腐蚀现象,怎么保护?

楼主(2009-02-23):
看到有个CRC70的保护漆,不知道能不能用,有用过的么?
主板

网友:
你在什么地方用哦,环境有问题吧!

网友:
你那里是不是很多老鼠哦。,是不是老鼠在里边撒尿了哦

网友:
主要是潮湿引起的,预防方法使用环境的湿度要控制,具体数字可以上网查询,谢谢!

网友:
放一个好地方啊不要有潮湿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