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2修复一例

楼主(2009-02-23):
拿到板时待机0.05A,可是不能触发,查无3V和5V,5V和19V都短路。外接一个电源头到19V的线路上,把可调电源从0V慢慢往上调,结果烧出6269供1.5V的16脚IC发烫,换一个板OK。

网友:
哎呀,你真实太有才了

网友:
这也算修复一例啊 我简直太佩服你了 换一张板也要拿出来说说 真实太有才了

网友:
楼主方法有独到之处,把可调电源从0V慢慢往上调

网友:
不可思意,楼主真有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少一个逗号。误解。。换一个6269 IC,板OK。

网友:
我说的吗,换块主板这个也要说呀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维修大法  佩服楼主的勇气

网友:
查出问题修好后再换板,这个好啊~

网友:
这是短路发热法!修理常用的招数了!只是注意不要超过了线路上的正常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