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故障

楼主(2009-02-23):
一个神舟显示器。用一 段时间后 黑屏,再开机后 还是黑屏,过几天后恢复正常。然后再用一 段时间后 黑屏,再开机后 还是黑屏,就这 样反复好 几次了 。请高手指点 一 下原因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你说的用一 段时间后 黑屏,再开机后 还是黑屏,是指电源指示灯不能在点亮,还是电源指示灯亮黑屏呢?????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着就黑屏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或灯管试试,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我今天刚修了一个和楼主一样问题,这种问题一般来说都是虚焊,
我今天修时也是没有思路,不过还是以为是虚焊,没看到哪里有虚焊,没办法只好把高压板上所有带脚的全部加焊,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