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2009-02-23):
本人有一台用了快3年的交换机,最近出点故障,经排查是电源部分出问题了。经查资料本来电源输出是5V。现在输出只有3V左右。看表面也没有异常。电源部分采用UC3842AN芯片,本人对电子方面不是太懂。还请各位朋友给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5伏输出的电容。检查上面那6个三极管。全部拆下来测量。

我遇到过3.3伏过低的情况,最后查到一个肖特基管子的问题。

网友:
谢谢!!!输出5V旁边的电容已换过.输出还是3V左右,不过这个电源板上只有4个三极管.我一会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