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09-02-23):
一 台清华同方的 显示器。开机后亮了 一 下就黑屏了,亮的 时候满屏幕花。请高手指点一下哪里坏了

网友:
估计是屏线松了吧。试一 下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你测过屏线了吗。。

网友:
屏线问题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没看过这方面资料,不过就算是屏线问题也不能是高一下就灭吧`
看不到楼主所说的“幕花”是什么情况。最好能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开机亮一下就黑屏你查查商压部分是不是有管了烧坏了,我前几天修了个也是这样的,二个高压管坏了C5707换了就好了

网友:
单开显示器看看!是不是vga线没插好?  黑屏时电源指示灯怎么亮?

网友:
在我认为 你亮一下  又黑了   应该是有短路保护了。。一般高压条 可能性较大。。。要是还花屏 那有可能是屏上问题。。一般屏 线是针插的  很少出现坏。。。

网友:
按以下步骤:
1、使用通用高压板测试灯管。
2、排除灯管问题后,说明高压板有问题,如果什么的话,可能使用通用高压板代换一下。
3、灯正常后,如果屏还不显示,查屏线、MCU,查一下控制板上3。3V稳压,我遇到3.3V 不稳,造成显示器工作不正常。更换后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