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GL跑B0怎么修

楼主(2009-02-23):
诊断卡插上,插上内存从C1跑到B0就不跑 了,内存电压都正常1脚1。25,7脚2。5V,91和92脚3。3V
请教各位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测量内存时钟
清理内存槽
检查NB是否空焊
刷BIOS

先进行以上常规检查

网友:
刷BIOS换IO试下。。。

网友:
好的,我先按照这几个方法试试

网友:
1# 主板怎么修

网友:
还有谁能告诉我怎么解决

网友(2010-03-21):
我遇到过一块。。。刷BIOS搞定。

网友:
我遇到一块。。。刷BIOS搞定。你试一下。

网友:
内存换一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