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晶振开机,复位,跑数,

楼主(2009-02-23):
今天我又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一块技嘉845的板子,不开机.
我碰一下晶振,就能开机,有的时候是开机无复位,有的时候是开机且有复位,但不过内存,有的时候能正常跑数,到点亮显示器.还有的时候要反复的碰好多次,才能开机.
维修过程:
晶震换了.没用
谐震电容换了  没用
COMS脚的中间脚的电容去掉  没用
晶震跟电容我换了几个了都是没用,我还从好板上拆下来的也是没用,
南桥我加焊过了,  没用
我晕了,还是没用
还请师傅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基本的常规故障点都检查了
估计只有动桥了

不过动桥之前可以尝试换一下 IO
我遇到过一例IO坏,出现手摸32.768能触发的 板子

网友:
谢谢老大的回复,IO我已经换了,也是没有用啊
还有就是晶震两脚的电压不正常,一直都不正常  一脚0.55V      一脚-0.12V

网友:
换南桥吧 我修一批845GV的板 都这情况

网友:
晶振两脚电压 不一样是正常的,有压差。

网友:
楼上的,你仔细看,我的一脚是负的电压        负0.12V 啊

网友:
晶振边上的小电容出问题,更换后可以了

网友:
看来只有换桥了

网友:
冒昧问一下楼主 谐振电容是什么

网友:
恩,只有换桥了.基本的都查了.那成本大了.

网友:
换晶振的时候边上的小电容也一起干了。要是不可以那就是南千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老化的问题,我记得以前看过这样一篇文章:说的就是南桥老化晶体不容易起振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改造了一个晶体工作电路来代替原来的晶体使南桥正常起振工作的,具体连接忘记了,大家可以搜一下这样的文章。

网友:
换106试一下...

网友:
有时可以正常跑码,不应该判南桥死刑。
楼主只是加焊了南桥,如果南桥底部过脏,光加焊也不一定解决问题,先用洗板水或酒精多泡一段时间,彻底清洗试一下(可解决你说的大多数问题),不行就拆下来重新做,我个人认为桥不一定坏,个人意见,谨供参考。

网友:
我同意13楼的说法,我会改造呀!

网友:
845以下的可以改!

网友:
用4069改个电路吧

网友:
若考虑到维修成本的话,楼上的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否则只有换南桥。

网友:
南桥不 良,或晶体坏

网友:
我碰到过一例情况和你的差不多,走了很多弯路最后是BIOS接触不良。

网友:
我还是觉得是南桥的问题,如果触摸晶振可以跑吗或者开机一般就是南桥老化

网友:
冒昧问一下楼主 谐振电容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谐振电容就是晶镇旁边的帖片电容。回答完毕

网友:
换南桥成本不大啊,还是做桥好点

网友:
晶震的另一端 直接进南桥的,换电容 你要看换哪一种 不一定同样位置的电容都可以互相换。
我根据颜色判断 有的是浅黄色 有的是银白色。(我判断不一定是对的 )
像你说的这么多东西都换了,基本判断南桥问题。
我常遇见代码 C1  DOFF 测量波形都有, 有一端电压偏底,把偏底那一端的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这问题我 遇到过 有可能是南桥老化..你烫过没.烫过的话就是烫坏了.没就是老化

网友:
你晶振换的时候有没注意

网友(2009-03-26):
冒昧问一下楼主 谐振电容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就是接晶振上的两个电容。跑一下就知道了。还有就是色不一样。
很多时候这两个小电容坏了。会引起不起振!

网友:
换106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