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紫光一体机故障

楼主(2009-02-23):
清华紫光一体机故障

型号:清华紫光 mfp-820M

故障现象:红灯亮 有报警声,前面板的液晶屏不显示

开机时,有自检...

不知道怎么着手,请高手指教...

MFP-820M是清华紫光公司推出的唯一一款一体机产品,功能包括打印复印传真扫描,主要功能为传真。其打印功能一般,打印速度为8ppm,分辨率为600×600dpi;复印速度同样为8ppm,分辨率为600×600dpi;扫描采用CIS元件,分辨率为300×300dpi。调制解码器速度为14400bps,传真速度为5ppm,分辨率分为标准/精细/超精细/照片四种模式,传真线路为PSIN/PABX,可设置密码传送接受传真。这款机器传真功能是唯一的亮点,其余功能很一般。

网友:
请教啦...

请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以前在维修松下传真机时遇到过一例液晶显示半屏的故障,是开关电源中整流电路的两支桥臂有损坏,全部换掉后再做一次总清就可以了。不是对你是否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