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下管能否可行?

楼主(2009-02-23):
一块华硕P4P800X主板屡烧CPU供电的下管,换新后能正常工作几天到十几天不等的时间后又会烧掉下管,现在用的CPU功率不大(2。0G),大家分析一下:能不能不用下管让主板正常工作呢?
华硕

网友:
亏你想得出来, 难道主板设计人员都是傻子?

网友:
张先生帮分析下为啥下管总烧啊?我也想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
不用下管怎么可行呢??
那是整个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
电源管理IC给开关管提供周期脉冲信号。上下管是轮流导通的。上管g极高电平时,下管g极是低电平。下个周期反之。经常烧指定是过热。有的上下管有个匹配问题。电容,电感,电源IC.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太好解决。当时实在没办法了,换风扇,让风能直接吹到供电管。加散热片。哈哈。具体就得请高手了。

网友:
嘿嘿偶在技嘉的板子上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是上上去一两分钟就烧,结果也是加风扇对着吹好的

网友:
我想LZ需要恶补一下CPU供电原理方面的知识,,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很多,在本人作为新手在厂里修板时的大致处理方法多为将CPU供电部分所有电源芯片及上管,下管等通通一次性换掉,基本上都可以OK,另外还请重点量测CPU供电部分中的各个MOS管阻值,小阻值电阻及小电容等

网友:
这个问题 俺都是用降温发

网友:
7楼解的正确,怀疑电路有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