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跑线路必看!!!

楼主(2009-02-23):
我也是刚开始学习,买了一对比较好的表笔,买了一盒缝衣服的针,太细的不要,表笔掉地上容易摔断。关键是要尖。把针截断,用细铜线绑到表笔上,然后用烙铁上锡。针比表笔长不超过 1厘米就好,太长了测量时针容易软。
跑线路时信号线太细了,不好看,有些从插座下面经过的,不好判断是不是同一根线的,可以用针在信号线上轻轻用力,刺破绝缘漆 就知道是不是同一根线了。
信号

网友:
好是好,不过太尖了容易扎到自己呀!

网友:
我今天才把针焊到了表笔上,不过,我没有用铜丝绑,表笔直接插入助焊剂上锡,然后针上锡,然后焊一起,显得麻烦了点,不过挺牢固的。

网友:
用铜线绑着是为了定型,上锡的时候不会歪。

网友:
直接和表笔焊在一起多好啊。

网友:
我是用热缩管套起来的,
表笔上的镀层不应现焊接吗?

网友(2009-09-10):
最主要的,刚开始还是晕乎

网友:
针是钢的怎么弄才能吃锡呀

网友:
热套管那个是高手,哈哈,明天试下,可是不用毁我的的胜利表笔了哈哈

网友:
ldywzy
不一定用钢针,用去掉头的大头针也行!

网友:
我前些天也是按这个方法改造了表笔,真的很好用。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真的好用吗 我试试

网友:
我是把表筆直接用手磨機打細,就象針一樣,即美觀,又堅實!

网友:
此方法的确值得借见!!

网友:
好法子,可试下我的表笔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