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 北桥发烫 是不是挂啦

楼主(2009-02-23):
845主板 北桥发烫  北桥背后有3个贴片电容对地短路  正面的北桥供电贴片电容也短路
    CPU供电管G极 对地短路   是不是挂老啊

网友:
肯定北桥挂拉.

网友:
北桥挂了,根我的板子一样,mos管击穿,北桥发烫

网友:
我一碰到北桥很烫手的基本把它判死刑了,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元器件坏了导致北桥很烫呢

网友:
我可怜的客户的可怜主板啊  都还没好好的修理修理你   你咋就不辞而别呢!阿门!   你好走!18年后你又是一块好板!

网友:
我现手上就有一个,是865的,北桥烫,CPU电压都有,能上电, 加电诊断卡直接就是指示D0(没有跑码的过程).
现在判断是北桥坏了,就放一边了

网友:
北桥挂了

网友:
肯定的说,北桥绝对挂,拆南桥做料吧

网友:
试做一下北桥贝,但要有经验哦!这是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