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代码60!

楼主(2009-02-23):
RT。。。昂达965板子。
我在坛子里搜了以下,有个是吧内存插槽清洁了解决的。
但是,我也清理了好多次,还是不行,
请教各位,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原因

网友:
我修好过这样的板子 跑60是内存不过 看看内存供电对不
上次我修的那个跑60的板子换了个内存的MOS管子好的
你看看和我的情况一样不?

网友:
如果还有内存,就换根试试,才能进一步查明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