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管的在线测量问题

楼主(2009-02-23):
我是个菜鸟 知道开关有2个脚是300V的直流电压 请问 怎么测那两个脚?有电的脚肯定是+300V喽 那另一个表针点哪里测?

网友:
三极管一般是断开线路来测量它的好坏,首先找到基极,方法是一个表笔接任意一个脚,另一个表笔分别测量另两个脚,如果电阻值都很大或者都很小,恭喜你,你找到它了!另外两个就是发射极和集电极,也就是电流通过的两极,基极是控制它们两个的通断,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所以就叫开关管。集电极和发射极的阻值无穷大,说明断路,直接连通说明短路,就是坏了!如果电阻不是很大,说明质量很差,漏电!
如果一个电源,有PS-ON电压,还有+5伏VBS电压,就是没有其他的电压,那你量一下KA7500B或者TL494,没有坏的话,就要量这个开关管了。

网友:
天那 哥来 你无敌了 啊  谢谢你 太感谢你了

网友:
对了 你还没回答我 在线测开关管的电压300V那两个脚  那2个脚是正电压喽~用万用表的500V直流档 红表针接开关管那黑表针放哪里测300V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的地线上,不好找就直接黑笔接主滤波电容的负极得了.

网友:
豁然大悟 ~~~~ 哎 不服不行啊  谢谢你哥来~~~